楼主(2003-03-20):
各位前辈,我打算使用LOGO!设计一喷泉控制系统,要求:1.九组彩灯、九组水泵,编制十种花样组合,,每种花样为不同水泵彩灯组的组合。2.采用自动/手动两种控制方式。自动时十种花样按一定的时间间隔顺序执行,循环往复。手动时每按一个按钮或开关执行一种花样。自动/手动可以通过一个转换开关切换。3.设有日间/夜间模式转换开关,日间可关闭所有彩灯而不影响喷泉工作。
请问能实现吗?

网友A:
要看看I/O数和存储容量
你说的这些功能,只有逻辑控制和时间控制,如果LOGO!的I/0点数和存储容量够的话,应该是可以完成的。
LOGO!最多能有多少I/O点,我记不清了,你查一查。

楼主:
谢谢朋友!我是新手,能再说详细一点吗?

网友B:
不如用PLC

楼主:
可是小弟刚入行,水平实在有限,想先易后难,不过我也打算学习PLC,不知各位老大能否推荐一下哪种PLC易学好用,有什么书籍比较好,谢谢!

网友C:
最少要20个OUTPUT,只怕LOGO是干不了。你不如用SIEMENS PLC,LOGO会用学它很容易。
如果想学东西可用单片机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