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3-22):
最近要做一个项目,打算用单片机搜集二十多块仪表的数据。请教用什么方案最好。单片机用什么芯片好,最好是性价比高的。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距离近:用485芯片。
距离远:用光电隔离的232/485(422)转换器。
AT89C52。

网友B:
楼上朋友说的对。

网友C(2003-04-25):
为什么不用 dsp ?

楼主:
楼上的朋友能否详细介绍一下这个方案。

楼主:
有的是4-20mA模拟信号,有的是485口输出,有的是脉冲信号。

网友D(2003-05-29):
我觉得yanli7234说得比较对,51系列的片子就行了,如果需要远距离转输采用232或其它总线,最好用光电隔离的方式,这样的效果不错,最常用,对于A/D,D/A如果速度要求不快,国产的也行的

楼主:
确实需要远距离传输,什么方式比较好呢?

网友E:
远距离传输,用专线modem
http://www.e700.net

网友F:
采用CAN总线是最合算的啦。
呵呵,你要花点时间去做就是了。
什么是工作?什么是生活?

网友G:
点数能具体点么

网友H(2003-07-18):
距离有多远?485可以达到1.2公里,你是什么项目?是小区抄表吗?

楼主:
不是小区,是厂区,大概有2公里多的距离。请赐教!

网友I:
多远? 几千米以内。75176 远了 另想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