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救命!!!

楼主(2003-03-25):
请教各路大侠:

    我在使用研华PCL725时突然出现下列现象:启动计算机时当检测完内存后即死机,将725拔取后,正常启动。请问是何原因??
    在此之前,我曾使用接近开关作为725的输入信号,出现接受不稳定的现象!随后我重启则问题来了。
    请问各位:即使是我的使用方法有问题,最多也只使725的输入损坏,而不至于导致计算机无法启动,究竟是何道理,该如何解决????

网友A:
可能是725的ISA接口部分损坏了,影响了整个的I/O子系统。
你的725与接近开关之间一定没加隔离。

网友B:
换一块试试

楼主:
是的,我的725和接近开关之间的确没加隔离,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换了一块后就好了,不过,有点奇怪的是,这块卡插到别的机子上却不影响机子的启动(仍然不能接受输入信号),这是 什么原因?要说是ISA坏了的话,为什么另一块725却还能在老槽里用????

网友A:
不同的机器的时序不是完全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