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3-25):
我想用计算机采集一个开关数据和一个脉冲序列(进行记数);并在计算机内进行数据整理。
背景:连续测量走动的管线的长度;
谁能在采集,通讯,计算机编程方面给以指导,谢谢!

网友A:
说具体点。硬件配置(工控机、工控机+PLC?)、软件的要求(如:C、DELPHI、组态...)。
你的应用不是很复杂。

网友B:
[建议]
简单嘛

楼主:
多谢yanli7234 ,liua989 !!
我的应用确实不复杂!我没有具体方案,但我想就是弄一块数据采集卡(可以买来的)来采集一个脉冲信号进行计数,和一个开关信号,在开关信号为1(或为0)时来计算脉冲数量,并在上位计算机转换成管长。上位的界面我想可以用VB或VC来编制(采集卡提供相关的驱动程序等)
我的问题是
              1。我的想法是否可以操作?
              2。采集卡用什么最合适?
              3。我真的对VB或VC在控制领域的编程不熟。希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C:
你的系统可以采用工控机加812卡来实现,用VB或VC都可以,如果你想尽快上手的话,就用VB吧,大概1个月的时间包你搞定!

网友A:
如果频率不高,可用DI卡,如:6407(400元)。
如果频率较高,必须用计数卡,如720+782,成本稍高。
软件方面比较简单。一、二天应该差不多。

楼主:
很感谢各位的帮助!
你能告诉我720+782是什么卡吗?
还有,你说的软件比较简单,是不是得应用到VB或者VC呀?
有些条件下是不是可以不用工控机呀?

网友B:
[建议]
PCL-720是32位数字1/O与6路定时/计数卡,PCLD-782B是24路隔离数字输入端子板,
但是PCL-720是ISA接口的,不知道你的计算机有这种接口没有,如有是可行的,但如果是用于工业控制,请用工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