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C---RS422

楼主(2003-03-25):
请问各位,三菱PLC与电脑连接需要什么转换电路(即RS232C---RS422)?

网友A:
在RS-422与RS-232各信号之间串联2K电阻,其他线只要正确连接则好

网友B:
買一條就好.

网友C:
如是F1/F2系列用F2-20GF1转接口,FX系列用SC-09。

网友D:
这个也可以自制,在这个网站的上传区就有详细说明

网友E:
是的,我做过一条,很好用的。

楼主:
请教
6 楼的朋友,你好!能告诉我具体怎么做吗?谢谢!

网友E:
plc  (25针)                                                  pc(9针)
2,3,4,5,8,20,21短接       连到                   5
15                                    之间接2.2k电阻            3
16                                    之间接2.2k电阻            2
17                                    之间接2.2k电阻        7
18                                    之间接2.2k电阻        8
在fx2机器上用效果理想,祝你成功。

网友F:
通过电阻连接方式,通用性不太好,在有的笔记本上就不能使用,最好还是找有专用芯片的rs232-rs422的转换电缆

网友G:
我昨晚做了一条,很好用,成本才花了几块  钱,谢谢8楼的兄弟!

网友H:
请问8楼的师兄:如要连接F1,F2那条线应怎样做?谢谢。

网友I(2004-09-04):
有没有 FX2N连接PC的接线图(8针圆形:PC 9针)noble88@sohu.com

网友J(2005-06-02):
对啊,请问有没有 FX2N连接PC的接线图(8针圆形:PC 9针)
又请教下8针圆形(plc)的针是各个针的数字和功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