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3-25):
如题!
  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A:
我想没有必要吧,因为变频器输出端本来就不能缺相,一缺相时变频器是不能正常运行的,会出现过流现象或是电机一时正转一点然后又反转一点,如此反复运行。我是变频器生产厂家的技术服务员,不知你使用的相序继电器是如何工作的。看我能否帮到你。

楼主:
只是要作相序检测

网友B:
记得变频器的输出端是不能接容性负载的,与马达之间也最好是什么也不要接。

网友C(2004-04-24):
如果只是控正反转。应可以在参数上设定。没必要用

网友D:
有必要,
我单位电机就是在缺相后过流烧了的,变频器的保护太晚了.

网友E(2007-07-26):
相序检测非常必要!

网友F:
我想没有必要 因为变频的输出方向是一定的,而电机的接线相序是随意的 ...  相序继电器用在变频工频切换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