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看一看

楼主(2003-03-26):
各位大虾:
       我单位有一通过LG变频器控制的电机,从开始运行以来,其噪音特别大,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否能通过调变频器对其进行调整?

网友A:
调载波频率

楼主:
怎样调载波频率,调变频器吗?

楼主:
好象不对吧,我查看了一下该电机的载波频率,设置值与其他同等类型的电机是一样的,为何其他的电机没有这么大的噪音?大家再帮我想一想,心情,您说呢?

网友B:
是不是控制频率在电机所能承受的频率之外?电机本身在额定频率下运行的噪声如何?

网友C:
会不会是有些频率下发生共振。

网友D:
还是检查一下电机和拖动机械吧.

楼主:
如何知晓电机的额定频率?

网友E:
这要看是电机内部发出来的声音还是机械上的声音。如果是电机内部发出来的好像吹箫一样的电磁波声音那就要调节变频器内部的载波频率参数,如果发出的声音像是机械冲突声音那就有几个问题了,请问以前运行是否正常?如果是的话那就可能是变频器的驱动波形不对,要找变频器厂家换机,你可以测量三相电流是否平衡。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负载太轻而变频器载波太高而导致,这个也应调节变频器载波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