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3-26):
我现在和同学做一个实际项目,要求用mcgs做上位机的组态和监控,显示曲线,计算效益,用s7-200plc做下位机控制工业现场温度,因本人以前没接触工控方面的东西,组态软件和plc都没用过,请大虾们指点一下该如何入手,系统骨架如何搭建,上下位机如何通讯,不胜感谢。
我的E-mail:jlliuzhiguo@sohu.com

网友A:
没问题,我正在用mcgs!具体联络yesxyb@263.net

网友B:
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已经成功的运用了MCGS与S7-224 PLC进行了多个系统的组建,运行了大半年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你有疑问,发EMAIL给我:dequan.duan@markpeak.com

网友C:
可以的。只是如果用MCGS作旋转动画时,它不可以任意角度旋转编辑,也不能向水平和垂直动态图一样方便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