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3-26):
控制一个继电器几秒开几秒关。
开和关都可以豫设时间。
开关计数:到一定次数关。可以设定
时间记数:到一定时间关
还有累计时间
请专家指教。
 wubo001@elong.com

网友A(2004-09-18):
这个主要不是电路的问题,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B:
我有类似的产品,但它是控制圆周角度的,开关角度任意设置,也可常开.

网友C:
最低档次的单片机也可实现,但你要有量才行

网友D:
全在软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