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3-27):
怎样用变频器实现电机的恒功率运转,电机负载变化很大,望指点!

网友A:
是什么形式的负载? 为什么要衡功率?

楼主:
电机是水下电机,起推流作用,且有气体流过,气体量的大小对负载影响很大, 电机在一定功率下运行时效率最高,要使电机能自动以恒功率运转,用一开环系统能否实现,此时电机电压基本不变,是否只要控制电流的大小就可以,还有功率因数是否也会变,谢了,其他问题我们再讨论

网友A:
把变频器设成风机水泵模式运行,是衡功率的

楼主:
请问变频器用什么控制方式比较好,U/f,转差,还是矢量控制

网友B(2004-10-17):
我今天刚看了一本书好象是U/F,应比较好。我不能完全确定。

网友C:
同同是“潜水运动员”?潜得好深呀。我对此题也感兴趣,但是不知楼主是不是已经有了解决方案,是不是还愿意讨论此问题。

电机是水下电机,是潜水泵?如果是,好像不是风机泵类负载,而是恒转矩负载吧。如果知道启动转矩有多大,就好了。

网友D:
拌猪;;;;;-------历害

网友E:
变频器用v/f曲线控制比较好实现恒功率设置。
首先察看变频器的V/F图,找能设置多个拐点的。恒功率电机V/F曲线如下图:
        电压    -------------
                 /
                /
               /
       频率 0 频率1     频率2
(横坐标是频率,纵坐标是电压)
例如,频率1设置成30赫兹,电压1设置成220伏,频率2设置成50赫兹,电压2设置成220伏。这要根据电机的特性来设定。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机是水下电机,起推流作用,且有气体流过,气体量的大小对负载影响很大, 电机在一定功率下运行时效率最高,要使电机能自动以恒功率运转,用一开环系统能否实现,此时电机电压基本不变,是否只要控制电流的大小就可以,还有功率因数是否也会变,谢了,其他问题我们再讨论

实际上应该考虑的是电机的做功问题,是电机的效率问题。负载变化反映在电机上是消耗功率变化。
电机一部分是自身损耗,剩下的是输出功率。如果负载功率不超过输出功率,则电流不超过额定电流,电机是安全的。
开环的变频器是不能控制电流的。电流是由负载决定的。负载大则电流大,负载小则电流小。

网友F(2005-06-27):
您不妨访问一下www.yiqiyibiao.com

网友G:
潜水泵是恒功率的吗,不是二次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