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3-30):
我想设置一个电路用普通数字表来测量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不知如何来设置?各位高手能否提供一些技术信息。这也是在变频器测量的一种突破吧!拜托!!!!!!

网友A:
如果你的数字表不是市面上那些几十元或者百余元的那种,是可以直接测量输出电压的。
当然,简易数字表只要加一个简单的积分电路也是可以测量的。

楼主:
这个积分电路要怎么设置呀!
我也一直在想这个电路,但就是不知道这个电路要怎么设置。不然要花个千把块钱去买个万用表就为测变频器输出电压,那真是浪费

网友A(2003-04-29):
如果大家想要这个电路的原理图,请通知我。

网友B:
作单相一个整流电路,但要用电感平波,不能用电容,然后测量直流,所得值除以1.35-1.42即可得到变频器的当前输出电压,当然,对应于变频器带载和不带载,这个值的准确程度有区别,但还是基本准确的.

楼主:
好的,我再试一下,谢谢!

网友C(2003-07-10):
不是吧?输出电压随便个万用表都有侧交流电压的功能吧〉?你说的不是高压变频器吧〉

网友D(2003-08-25):
因为变频器输出电压是PWM形式的,并且有许多谐波,便宜的万用表是测不准实际的变频器输出电压的。

网友E:
为什么不直接用指针式电压表呢???????????????????

网友F(2005-01-20):
就是啊!用机械指针表就可以测啦!搞那麽复杂干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输出电压随便个万用表都有侧交流电压的功能吧〉?你说的不是高压变频器吧〉

同意,直接用普通的万用表是可以直接测量出来的啊!

网友H:
普通的万用表当然可能测,不过-------不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普通的万用表当然可能测,不过-------不准.
要那么正确做什么?又不是搞电网质量研究的~~~~~~~~~~~~~~普通的只针万用表足已应付安装、调试、甚至维修了。。。。。。

网友I:
要那么正确做什么,又不是搞中国电网质量调研~~~~~~~~~~~~~~~

网友J:
我想要电路原理图。

网友K:
是想测基波有效值?
要求不高的情况下用机械式电压表,要求精度用波形分析仪。
就是要求滤波,用LC,RC滤波电路就可以。但要求高精度就只能用带谐波分析的仪器。

网友L(2013-12-06):
变频器输出电压是PWM形式的

网友M:
回复 网友H:
那就要看模拟万用表的精度等级了。用0.5级的你试试。照样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