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推荐一款仿真器

楼主(2003-03-30):
各位大虾,清推荐一款用于51和196的仿真器,什么型号的最好用,(功能,服务,价格)

网友A:
你还在做单片机啊!现在可是数字信号 处理时代了呀

网友B(2003-05-06):
可选南京伟福E6000系例仿真器,再外加 51,196仿真头即可

网友C:
以下是引用的发言:
你还在做单片机啊!现在可是数字信号 处理时代了呀

可它还是代替不了MCU

网友D:
不错
伟福是比较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