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4-01):
我已经发出声音的数据,但是电话那边是乱七八糟的东西。请问你是否有同感呢?

楼主:
这里是我提出的问题,现在由我来解答自已。
用AT指令发送语音时只能发送一定采样频率的WAV文件。
我现在采用的是TAPI已经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2003-05-03):
楼上的老师:
  我现在正在学TAPI方面的串口编程,
我打算做一个毕业设计,就是利用语音“猫”的电话聊天问题(通过公用电话网),却不知如何送出语音,
TAPI好像也没有提到如何控制猫送出语音的问题,
  请给与帮助!!!!!!谢谢!!!

楼主:
楼上的,你会VC++.虽然我也会,但是我不是VC实现的,现在说明如下:
TAPI並不提供錄放音的功能,錄放音是藉由Windows 音效API來達成,例如本實作由TAPI打電話,電話接通後,使用Windows 音效API,對此通電話錄音(收電話的聲音),或對此通電話放音(送聲音到電話中)。當對此通電話錄音,電話機被當成音源輸入(Wave/In)裝置;當對此通電話放音,電話機被當成音源輸出(Wave/Out)裝置。

Windows 音效API為MMSYSTEM.DLL,Delphi 4.0 已改寫為MMSYSTEM.PAS檔案,可以直接叫用音效函數。

楼主:
下面是原程式不知你是否能明白:
procedure PlayRecordedCall; //已錄音放音

var

WAVEOUTCAPS: TWAVEOUTCAPS;

hWaveOut1 : HWAVEOUT;

WAVEFORMATEX : TWAVEFORMATEX;

WAVEHDR : TWAVEHDR;

Buffer: PChar;

begin

begin

GetMem(Buffer, Sizeof(WAVEHDR));

WAVEHDR.dwBytesRecorded := BytesRecorded; //BytesRecorded: Global variable

WAVEHDR.dwBufferLength := BytesRecorded;

WAVEHDR.dwFlags := 0;

WAVEHDR.dwLoops := 0;

WaveOutGetDevCaps( 0, @WAVEOUTCAPS, Sizeof( WAVEOUTCAPS) );

WaveOutOpen( @hWaveOut1, 0, @WAVEFORMATEX, 0, 0, CALLBACK_NULL );

WaveOutPrepareHeader( hWaveOut1, @WAVEHDR, Sizeof(WAVEHDR));

waveOutWrite( hWaveOut1, @WAVEHDR, Sizeof(WAVEHDR)); //放音

WaveOutUnPrepareHeader( hWaveOut1, @WAVEHDR, Sizeof(WAVEHDR)); //free data blocks

WaveOutClose(hWaveOut1);

FreeMem(Buffer);

end;

楼主:
网上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有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进一步交流.

网友A:
朋友,久久不见你的回信,原来你都回到了这里了,谢谢了,
以上的代码我是看不明白(我没有学过DELPHI)的,
但我想着录放音的时候,要用到什么句柄吧,那么是不是通过调用lineMakeCall()函数的时候,得到的m_hCall句柄呢,通过此句柄,把语音传进传出呢?
我还要查一查资料,我是一个大专生,对于VC是自学的,没有什么经验,见笑了!

楼主:
不是的。先用LineMakeCall 成功后再用 LineGetID返回的结果就可以了。

楼主:
void GethModem(HLINE hLine)

{   ModemID far *mid;

     VARSTRING * str;

     LONG lid;

    DWORD size;

     char mark=1;

     str=(VARSTRING *)malloc(sizeof(VARSTRING));

     if(!str)

return NULL;

    str- >dwTotalSize=sizeof(VARSTRING);

     do

     { if((lineGetID(myhLine,0,NULL,LINECALLSELECT_LINE,str,

"comm/datamodem")==0)&&(str- >dwTotalSize < str- > dwNeededSize))

     { dwSize=str- >dwNeededSize;

          free(str);

            str=(VARSTRING *)malloc(dwSize);

           if(!str)

            { myhModem=NULL;

    mark=2;

}

       str- >dwTotalSize=dwSize;

        }

  else mark=0;

   }while(mark==1);

  if(mark==0)

  { mid=(ModemID far *)((LPSTR)str+str- >dwStringOffset);

      myhModem=mid- >hModem;

  }

     free(str);

}

网友A:
我找到了一些资料,是这样的,
 当得到modem的句柄后,当 回 调 函 数 收 到LINECALLSTATE_CONNECTED 消 息 后, 请 先 清 除 接 收 缓 冲 区, 可 以 使 用 函 数 为WriteFile 及ReadFile 函 数 进 行 数 据 交 换, 注 意 参 数hFile 调制解调器句柄hModem,
 对于播放声音这一块儿,我还是搞不定,若再加个来电显示,也没有头绪,
只恨自己的外语太菜啊,否则msdn中的,也够我啃一段时间的!

楼主:
慢慢研究,肯定会成功的.播放声音分两种情况的来的
1.WAV文件。2.由话筒现场输入的。虽然后第二种情况我没有试过。我想应不是很难的事。
来电显示好像也是要求你的MODEM提供这个功能才可以吧。网上也有这方面资料。
我现在没有时间,否则我会找这方面资料的。

网友A:
那么一个怎么能实现的呢?
在网上也是不是很好找找的,
最好能到某个图书馆,里搜索,要免费才行,
路漫漫其修远兮,我将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