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楼主(2003-04-02):
我曾经做了一个流体控制的工程,但多次试验不成功,请大家给点意见:
我用一个拨码开关做数据设定,用一个KEYENCE40点的PLC做控制,把一个360P/R的编码器装在一个流量计上(由指针式流量计拆开指针盘后改装而成)发脉冲给PLC作为够数量停泵,管径为3寸由,7。5KW变频器拖动普通离心泵来抽甲苯。试验结果:在拨码开关设定的数大时泵出的甲苯越少,比如我设定50KG时它是准的,但设定为100KG时它就变为98KG,设定为150KG时它只有145KG,类推。不知何解请大家帮助谢谢!(PLC接受脉冲有50KHZ,变频器有刹车,速度为25HZ,管路装有止回阀,流量计装在出口处。

网友A:
数量越大,误差也越大
而且你的PLC只能接收50KHZ的频率,超过了接受的脉冲自然有误差啊

楼主:
[求助]
我也曾经怀疑是这样,我也试过用4P/R的编码器来做,可以做到基本是准确(将拨码开关的任意数成倍数增加,但不是实际的公升数,也就是说流量计每转一圈可以出甲苯4公升,每转2圈是8公升,由于脉冲数少无法将拨码数与实的公升数的比例搞到一至。)
请问:1,用CT001 加C200H 可以做到吗,如能做到,CT001应配多少参数的编码器。才能满足我的这个系统的要求,或者有什么好的方法请大家介绍给我。
         2,脉冲数少的编码器1,-4P/R可以用什么方法在PLC中来设定使它能与拨码开关的显示一致并与实际泵出来的公升数一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