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4-02):
请教问题:OMRON 系列触摸屏的问题?
兄弟正准备使用触摸屏,OMRON C200HE PLC ,但是听说操作时会出现 触摸屏内容清除的问题,是否如此?如果选用其他的触摸屏还有什么型号的比较可靠??

网友A:
应该不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B:
不会有,我用两年都挺好。

楼主:
我正准备选用NT631C的,听说后,很是为难,怕选了后出了问题太麻烦!!现在准备用18套触摸屏呀。而说有问题的人是那么信誓旦旦的:在作工程中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最后只有改选其他的牌子。

网友C:
嘻嘻,什么叫“道听途说”?
不论什么品牌都不能保证绝对不会出问题,相信自己的选择,也相信OMRON的品牌!

网友D(2003-05-22):
我们都用了好十几年了,都没有过这样的情况,OMRON的还是很好的

网友E:
我也正要用NT631,PLC为C200HE-CPU42-E,希望能提供点经验,谢谢

楼主(2003-07-30):
以下是引用的发言:

选定了吗?

网友F:
我曾经用过OMRON的PLC,从没出现过操作中清除内容的情况,就有一次当我去后发现里面内容为空了,后经了解才知道是操作工人进入设置选项后因为看不懂英文随便选择,很不幸正好碰上了擦洗内存,可竟然他还选择了YES。(我没找到加密的方法)。

楼主:
以下是引用的发言:
我曾经用过OMRON的PLC,从没出现过操作中清除内容的情况,就有一次当我去后发现里面内容为空了,后经了解才知道是操作工人进入设置选项后因为看不懂英文随便选择,很不幸正好碰上了擦洗内存,可竟然他还选择了YES。(我没找到加密的方法)。
现在找到了加密的方法吗?omron公司说,可以采取密码保护的方式避免。我现在知道有两个公司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