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lc加密

楼主(2003-04-03):
哪位大侠知道omron plc-c200he使用cpt软件怎样加密?用手持编程器我知道,但用电脑不知该怎样加密。

网友A:
用AR1001,输出FUN49(000,000,#XXXX)
XXXX是你设置的密码

网友B:
[求助]
WUZQ你好!能告诉我三菱FX系列的加密方法吗?

网友C:
三菱的PLC更简单了,在FX-20P手持编程器中,进入在线编程状态,按“OTHER”然后选择4, GO,下一步选择“YES”GO,在ENTER 后输入密码就行了,如不输入密码,以前的密码就删除了。不过密码有A B C 三个等级,这一点要注意了。

网友B:
5楼的朋友,你好!三菱PLC如果要在某个时间如2003年5月停止运行,要如何设置呢?

网友D:
请问siemens的step7如何加密

网友C:
很简单的啦 ,在三菱FX2N PLC中,D8013-D8019是内部时钟,分别对应秒,分,时,日,月,年,星期,用CMP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E:
楼上兄
请问如何对已经编好的西门子(用step7编的)程序进行加密

网友F(2006-05-09):
引用 网友C:
三菱的PLC更简单了,在FX-20P手持编程器中,进入在线编程状态,按“OTHER”然后选择4, GO,下一步选择“YES”GO,在ENTER 后输入密码就行了,如不输入密码,以前的密码就删除了。不过密码有A B C 三个等级,这一点要注意了。
    选择4,  YES后,显示了2K--STEP;4K--STEP;8K--STEP;16K--STEP,,若随变选一个,ENTER后  显示:M500--M1023      这些是什么意思 啊

网友G:
2K--STEP;4K--STEP;8K--STEP;16K--STEP   是选程序的容量;
显示:M500--M1023      是选掉电保持继电器区;

网友H(2006-06-28):
引用 网友C:
三菱的PLC更简单了,在FX-20P手持编程器中,进入在线编程状态,按“OTHER”然后选择4, GO,下一步选择“YES”GO,在ENTER 后输入密码就行了,如不输入密码,以前的密码就删除了。不过密码有A B C 三个等级,这一点要注意了。
兄台可否详解一下ABC三个等级是啥意思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三菱的PLC更简单了,在FX-20P手持编程器中,进入在线编程状态,按“OTHER”然后选择4, GO,下一步选择“YES”GO,在ENTER 后输入密码就行了,如不输入密码,以前的密码就删除了

请教一下输入密码后按GO然后显示SETTING ERROR是什么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