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触摸屏

楼主(2003-04-05):
哪位大哥知道从HITECH触摸屏中上载来的应用程序怎么在PC中打开,修改画面?谢谢

网友A:
需要安装ADP3软件。 :) 建议用3。0版

楼主:
我用ADP3.0的软件从触摸屏上读出应用程序,但不知道怎么打开才能修改画面?谢谢!

网友A:
ADP3上不是有个打开画面的图标吗?只有打开图标后才能修改画面。

楼主:
从触摸屏上读出来的应用程序的名称是*.AP1和*.AP2,但软件上没有能打开AP1和AP2类文件的一项,不知怎么回事?奶奶的,HITECH这烂货!!!

网友A:
ADP3生成的文件不是*.AP1 *.ADP2 吧?

楼主:
是*.V3F和*.P3F文件,怎样能把*.AP1和*.AP2文件转换成*.V3F或*.P3F文件,谢谢!我的QQ106748835,朋友,加我聊聊吧!

网友B:
为了保护开发者的权益,ADP3软件禁止反编译从触摸屏上载的文件。因此,只可以上载后下载到另一台触摸屏,但无法知道细节,也不能修改。

网友C:
楼上说得对!

网友D(2003-05-06):
上载到电脑上是没办法打开看的,没办法看和修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