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4-05):
使用uss4通信协议  实现与变频器通信 控制电机正反转  变速!1!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很简单的事,200系统手册上不都有吗,你哪儿不明白呀?

网友B:
我也正想请教这个问题!

网友C:
很简单的事,200系统手册上不都有吗

网友B: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菜鸟!所以真的什么也不懂!我现在作个十二层电梯控制!想找个硬件电路图!

网友B:
多多指教~!

楼主:
我是新手,以前没有用过plc!
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在uss协议中使用uss_ctrl可以控制电机转速,但是它里面的速度好是恒定值,要是要使用变速值,如斜坡的话,该怎么使用?

网友D:
我有电梯的图纸,是晒的蓝图.

网友E(2013-11-13):
200系统手册上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