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4-08):
我运用VB编制OMRON-PLC的设备驱动程序通过MDS2710电台与上位机进行通讯,在设计过程中InputByte()中数据设为255就可以正常运行,但设为511时就只能收到后面的数据而丢失了前面的数据,请教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2003-05-18):
BYTE型变量,值为0-FF,即0-255,发送大于的要用多个字节传送

网友B:
Omron的最多可以一次传送255个多了只能分开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