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4-09):
请问哪位会西门子TP170A数据电缆的做法,谢谢。

网友A:
你用的是那种通讯方式?RS232,RS422/485,PROFIBUS-DP?

网友B:
1。上位机的触摸屏程序传输给TP170A用电缆:两个DB9 的2--3,3--2,5--5相连即可。
2。触摸屏与S7-200通讯用电缆:两个DB9 的3--3,8--8相连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