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4-09):
有谁知道怎么用PLC的PID来控制温度和压力?

网友A(2003-11-01):
用他的扩展模块吗!有温度和压力的专用模块!

网友B:
一般可用模拟量模块!也可用温控模块,但价格比较贵。

网友C:
把你的要求详细描述,然后发邮件给我,我告诉你怎么做。

网友D:
是PID功能块不会用吗?

网友E:
是什么PLC?

网友F:
用的什么PLC?现在有很多的PLC都有PID算法在里面的,输入输出当然要用模块了,

网友G(2004-03-08):
其实利用PLC指令表编一PID控制不是困难的事.先用差分方程表示PID表达式,再写出程序,也可以去下一个

网友H(2004-05-28):
说的容易呀,要是用增量型PID算法呢?

网友I:
PLC一般都有PID控制,查查该命令的使用方法吧

网友J(2004-06-30):
三年了,我想现在已经会用了。

网友K(2004-12-11):
速度怎样,需要快速的控制怎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