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程序

楼主(2003-04-09):
请问谁能将HITECH触摸屏内的程序反编译成*.V3F,*.P3F格式?酬谢!

网友A:
又来一个,我也在寻找,我想可能编程软件有内部版,只要找到内部版的编程软件就OK了。

网友B:
HITECH触摸屏内的程序是编译好的可执行二进制代码。
它有些型号的屏提供源代码上载。

网友C:
我也想找这个软件
为什么HITECH触摸屏里的资料上载到电脑里不能以*.V3F,*.P3F格式保存?
有谁能帮帮忙啊

网友D(2006-07-05):
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我,请高手们帮帮忙!

网友E(2007-09-12):
同样的问题,为什么用ADP作出的画面只能保存为*.V3F 文件而不能保存为AP1文件
而上载的文件不能保存为*.V3F 而是AP1
在那能把触摸屏软件升级啊?

网友F:
呵呵,ADP6和ADP3软件不是简单的软件升级哦,而是整个系列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