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3-04-09):
请教:我用的是AB-PLC(1762-L40BWA)。现在遇到一点小麻烦。
有没有什么办法(OR指令)把计数器中的计数值输出给外部设备啊?就是TON中的ACC值。

网友A:
外部设备是什么?
如果您的外设支持串口通讯,可以使用接口传输。
如果您的外设不支持串口,您可以使用DA来传输模拟量。
如果您的设备以上两个都不支持,那就没有很好的办法(可以使用输出口输出,但是慢的无法接受)

楼主:
是到I/O卡的。也有串口的。可不可以说一说具体的方法啊?先把ACC。MOVE到哪个地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