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4-09):
各位大侠:
   如何在三菱的编程软件(Sw3d5c-gppw-C 或GPPW)的PLC程序上注释中文,我注释了中文以后,但是打印出来的却显示为日文.

网友A:
更换软件版本

网友B:
我遇到的情况是;正常显示是中文,预揽和打印是日文乱码。
后来重装98系统后,最先安装GPP,正常了。
我怀疑和系统字体或字库有关。

网友C:
估计跟相关设置有关。具体原因记不得了,因为很久都没用那么低的版本了。建议你去下载一个最新版本的GX Developer 7(8)。

网友D:
楼上的兄弟,何处可下载GX Developer 7(8), 谢谢。

网友E(2003-05-09):
拜托,我得也是,在作毕业设计,程序注释都是乱码,郁闷亚

网友F:
安装日文字体
或者安装acrobat+亚洲字库
先打印成pdf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