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4-09):
我是一个电工,那位前辈能给我讲讲plc的来龙去脉?

网友A:
首先说说名字的含义,PLC的含义是“可编程的逻辑控制器"
可以把它理解成的内部含有很多中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定时器、计数器、比较器等元件,我们只要按照自己的意图把它们连接到"母线"上就可以实现我们的功能。

网友B:
A PLC (i.e.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 is a device that was invented to replace the necessary sequential relay circuits for machine control. The PLC works by looking at its inputs and depending upon their state, turning on/off its outputs. The user enters a program, usually via software, that gives the desired results.

PLCs are used in many "real world" applications. If there is industry present, chances are good that there is a plc present. If you are involved in machining, packaging, material handling, automated assembly or countless other industries you are probably already using them. If you are not, you are wasting money and time. Almost any application that needs some type of electrical control has a need for a plc.

For example, let's assume that when a switch turns on we want to turn a solenoid on for 5 seconds and then turn it off regardless of how long the switch is on for. We can do this with a simple external timer. But what if the process included 10 switches and solenoids? We would need 10 external timers. What if the process also needed to count how many times the switches individually turned on? We need a lot of external counters.

As you can see the bigger the process the more of a need we have for a PLC. We can simply program the PLC to count its inputs and turn the solenoids on for the specified time.

This site gives you enough information to be able to write programs far more complicated than the simple one above. We will take a look at what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top 20" plc instructions. It can be safely estimated that with a firm understanding of these instructions one can solve more than 80% of the applications in existence.
That's right, more than 80%! Of course we'll learn more than just these instructions to help you solve almost ALL your potential plc applications.

In the late 1960's PLCs were first introduced. The primary reason for designing such a device was eliminating the large cost involved in replacing the complicated relay based machine control systems. Bedford Associates (Bedford, MA) proposed something called a Modular Digital Controller (MODICON) to a major US car manufacturer. Other companies at the time proposed computer based schemes, one of which was based upon the PDP-8. The MODICON 084 brought the world's first PLC into commercial production.

When production requirements changed so did the control system. This becomes very expensive when the change is frequent. Since relays are mechanical devices they also have a limited lifetime which required strict adhesion to maintenance schedules. Troubleshooting was also quite tedious when so many relays are involved. Now picture a machine control panel that included many, possibly hundreds or thousands, of individual relays. The size could be mind boggling. How about the complicated initial wiring of so many individual devices! These relays would be individually wired together in a manner that would yield the desired outcome. Were there problems? You bet!

These "new controllers" also had to be easily programmed by maintenance and plant engineers. The lifetime had to be long and programming changes easily performed. They also had to survive the harsh industrial environment. That's a lot to ask! The answers were to use a programming technique most people were already familiar with and replace mechanical parts with solid-state ones.

In the mid70's the dominant PLC technologies were sequencer state-machines and the bit-slice based CPU. The AMD 2901 and 2903 were quite popular in Modicon and A-B PLCs. Conventional microprocessors lacked the power to quickly solve PLC logic in all but the smallest PLCs. As conventional microprocessors evolved, larger and larger PLCs were being based upon them. However, even today some are still based upon the 2903.(ref A-B's PLC-3) Modicon has yet to build a faster PLC than their 984A/B/X which was based upon the 2901.

Communications abilities began to appear in approximately 1973. The first such system was Modicon's Modbus. The PLC could now talk to other PLCs and they could be far away from the actual machine they were controlling. They could also now be used to send and receive varying voltages to allow them to enter the analog world. Unfortunately, the lack of standardization coupled with continually changing technology has made PLC communications a nightmare of incompatible protocols and physical networks. Still, it was a great decade for the PLC!

The 80's saw an attempt to standardize communications with General Motor's manufacturing automation protocol(MAP). It was also a time for reducing the size of the PLC and making them software programmable through symbolic programming on personal computers instead of dedicated programming terminals or handheld programmers. Today the world's smallest PLC is about the size of a single control relay!

The 90's have seen a gradual reduction in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protocols,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physical layers of some of the more popular protocols that survived the 1980's. The latest standard (IEC 1131-3) has tried to merge plc programming languages under on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We now have PLCs that are programmable in function block diagrams, instruction lists, C and structured text all at the same time! PC's are also being used to replace PLCs in some applications. The original company who commissioned the MODICON 084 has actually switched to a PC based control system.

网友C:
电工可能看不懂还是去书店找本书看看吧。

网友D(2003-06-17):
是啊,现在介绍PLC的书很多很多啊

网友E:
看书呀,自学的我就是看书!

网友E:
我就是看书学会的!

网友F:
多看几遍书吧!!!!

网友G:
推荐几本好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