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4-10):
现有一PLC程序,不知是三菱何种机型,请教“F670、F671、F672”是什么状态器,“CJP 700“是什么意思?对应三菱FX0N是什么?

网友A:
那是FI\F2的指令,看看说明书就知道了

网友B:
是三菱的F Series。 F670, F671, F672 属于应用指令。CJPxxx为跳转指令。

楼主:
我已找到相关资料,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