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3-04-12):
请教:根据温度的变化来控制流量阀的开度,从而控制流量的大小,这应该是模拟量输入输出问题吧? 但根据温度超过某一极限值(比如60度)来控制电磁阀的关闭,这应该是模拟量输入呢还是数字量输入??

  谢谢!!

网友A:
这应是模拟量输入,数字开关量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