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

楼主(2003-04-15):
五台变频器,要求可以同时增减速(每个变频器的增减速率可以设定)应选用什么样的控制设备(便宜一点的)

网友A:
用同步控制器.

楼主:
什么地方有比例控制器

网友B:
同一电压信号差动输入即可

楼主:
什么地方有比例控制器
大侠,什么地方有比例控制器
bujiu@sina.com   谢谢!!!

网友C:
用PLC加通讯就可以了,精度也高,或者用模拟量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