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做加热控制怎么办?

楼主(2003-04-16):
有一控制系统要求控制四路加热和两台变频器的频率,请各位多多赐教!

网友A:
你的加热控制器和变频器支持4-20mA信号吗?或者其它通讯协议,应该很简单的

楼主:
以下是引用
在
的发言:
加热器采用通断控制,变频器可以接受4-20ma,0-10v信号,也可以通讯控制.请多多赐教.

网友B:
plc可以输出指令开关加热控制接触器(得有温度采集点),不如用温度控制器方便。
plc可以输出4-20ma信号到变频器速度控制输入点。如取0-10伏信号串一电阻即可。
EASY,Try yourself.

楼主:
感谢大家的指导!但是我希望完成四点温度的测量时同时完成这四个加热器的PID调节.各位有没有此类系统的应用经验.

网友C:
可以有N个不同的方案。系统可以满足基本要求,也可以做得非常漂亮,取决于你花多少钱。
基本配置:主机,4个PT-AI,4个AO,若干DI/DO(取决于系统的整体性要求或目标),4台变频器。一块通讯板和一块操作显示器。

网友D:
如果温度要PID控制,最好要模拟量来控制。如此要8 点模拟量,同楼上所述

网友E(2003-05-22):
具体怎么控制法,告诉我,我帮你编呀

网友F:
简单的方法:买智能仪表,可以接热电阻、热电偶,带PID计算,有232C、485接口,可以继电器输出模拟量输出,还可以接显示器——不过价钱近万元,是日本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