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软启动应用

楼主(2003-04-18):
各位好!我有一问题请教各位
用两台软启动器带两台电机,这两台电机是带同一个皮带,而且电机是250KW,主要问题
是考虑同步和故障情况,请问各位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吗?或者用什么更好的办法能实现呢?请告知。

网友A:
你的软启动器带闭环控制功能吗?如果没有就没什么好办法了!

网友B:
用变频器吧,软起动器解决不了你的同步问题,当然你可以用相互的故障接点互锁

楼主:
此场合是绝对不能用变频器的,因为很多原因,比如防爆,散热,以及价格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