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4-18):
请问那位先生能给提供800HZ以上的交流变频器。多谢!!!

网友A:
用开关磁阻控制器配开关磁阻电机吧,这样的变频器可真没有

网友B:
可以联系zhaoyuqun@sina.com

网友C:
要看你到底要多少,量少的话那就免了,还有你要多大的功率,高频变频器我公司早就研发出来了,但量不行所以没有投入生产。

网友D(2003-12-09):
市场上多的是。台达的VFD-H系列的变频器量足价格便宜是大宝

网友E:
可联系zhj6850@163.com
 电话号码变了,想改没改成

网友F:
用我们的tigerpower变频器,最大频率到1000HZ。同时考虑一般使用高速磨床的现场油气较重。一般变频器要是采用密封安装,散热是个问题。我们的可采用穿墙式安装既密封又可解决散热问题。同时可做直接转矩控制、磁通矢量开闭环控制、普通无传感器矢量控制、V/F曲线控制。在轴承行业已有应用。
                                  李惠锋 电话:021-54902218-855   13564718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