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4-18):
MODICON Quantum PLC无故停止运行一次(MB+和以太网通讯都未中断,所以长时间才发现PLC停止运行,且不可能是人为停止PLC),请问是什么原因呢?另外如何在能上位机(INTOUCH软件)中实现对PLC运行和停止状态的监视,以便及时发现PLC停运,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你可以在INTOUCH 中做个上位机的监控画面。然后在CONCEPT中编写相应的硬件诊断程序,并把TAG点联接起来就OK了

楼主:
能说的具体些吗,如何用CONCEPT写那段程序?

网友B(2003-11-11):
在concept中配置command register 4X,以及读取非传输区中的第三个字,可用于判断控制器的状态并可进行相关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