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4-19):
(无正文)

楼主:
)ISO485在接收方式时,A、B为输入,RO为输出;在发送方式时,DI为输入,A、B为输出。当传送方向改变一次后,如果输入未变化,则此时输出为随机状态,直至输入状态变化一次,输出状态才确定(如图3所示)。显然,在由发送方式转入接收方式后,如果A、B状态变化前,RO为低电平,在第一个数据起始位时,RO仍为低电平,CPU认为此时无起始位,直到出现第一个下降沿,CPU才开始接收第一个数据,这将导致接收错误;而由接收方式转入发送方式后,DI变化前,若A~B为低电平,发送第一个数据起始位时,同样将导致发送错误。我们采用的解决方法是:主机连续发送两个同步字,第一个同步字要包含多次边沿变化(如55H,0AAH),并发送两次(第一次可能接收错误而忽略),接收端收到第一个同步字后,若再收到两个同步字,则表示以下将传送数据,从而完成数据传送,保证正确通讯。
4 结论
   由ISO485和DCP010505组成的无源隔离型RS-485通讯接口与通常的隔离型RS-485通讯接口设计方法相比,无源隔离型RS-485通讯接口的电路简单、体积小、性能可靠、使用方便,能够满足高速数据通讯的要求。

网友A(2005-11-23):
为何叫无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