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4-20):
在自控系统中,少不了对电动阀门的控制,不同的阀门控制方式和策略不同。
就我作过的阀门控制有:
1、单线圈阀门。一般功率较小,管径小。PLC只要设置一个输出点即可(也可再加一个输
   入点,判断接触器或继电器是否动作),给出一个输出置位信号,就可开阀;没有信号
   就是关阀。
2、小功率的双线圈阀门,多在气路中使用。开/关设置为两个输出或相反的一个输出,在
   硬件线路上要有开关输出继电器的常闭点作互锁。
3、大功率双线圈阀门。220VAC电源,管径较大,开/关命令是分别发出的,阀开或阀关
   有行程过程。PLC在设计时,除了开/关阀需要两输出点外,还要阀开/关到位的限位信
   号输入,即一个阀要至少有4个IO点,而且在硬件线路上要有开关输出的常闭点作互
   锁。
   程序上用到位限位作软联锁。
4、换向开/关的阀门。三相380V电源,通过倒相达到阀门的开或关动作。这种门控制在作
   程序时,特别要小心的,控制阀门的信号最好是脉冲信号。控制的不好就会烧接
   触器,而且经常是成对的烧掉。
  PLC设计IO点数和控制形式与双线圈相同

网友A:
我所做的都是通过4--20mA来控制开度.

楼主:
那是调节阀,俺讲的是开关阀

网友B:
你说的阀门太简单了不就是2位三通3位五通等的阀吗?太简单了我用了有几百个了

网友C:
听说还有的装力矩开关?
请问怎么用啊?

网友D(2003-06-15):
用线圈控制的应该是电磁阀,多用于控制气路,有单线圈和双线圈两大类。另外电磁阀在气动调节阀中常用作附加装置来紧急打开/关闭阀门。在液压系统中有用电磁阀控制液压的,这种电磁阀是可以调节其电压导致吸合力变化,调节器叫比例阀控制器(国产的很烂)。电动调节阀一般是接受模拟信号(比如4-20MA),但是西门子也有接受脉冲信号的电动调节阀,这种阀门的反馈是用软件计算出来的(早期的就是调节器硬件实现反馈模拟,后来的在S7里面就有专门的模块)并没有一般电动调节阀那种反馈机构。

网友E(2003-07-18):
力矩开关多用于电动门中,当阀门过载时,力矩开关动作,切断控制回路电源,使接触器失电切断动力电源,保护阀门和电机不受损坏。

网友F:
我是做自控的,用过许多阀门。其实我认为所有的开关阀,都可以变成调节阀。只不过要2个输出和严格控制时间。例如江森公司的双DO控制。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聊聊,我的EMAIL:ZDCWXXYFX@SOHU.COM

网友G(2003-09-15):
我同意朋友的意见,可以在程序里做PID控制

网友H:
请问高手们做没做过用电脑来显示和记录温度。请告诉小菜

网友I:
回朋友:
是不是所有的阀门都可以换为调节阀?
回答是不行。
原因:a)调节阀价格高,同口径的调节阀价格大约是开关阀价格的两倍以上。且控制系统也要增加成本。一般调节阀需要模拟输出去控制,而开关阀只需一个开关量点就可搞定。
b)调节阀一般都有较大的漏流量,在要求漏流较小的场合不能使用调节阀来达到关闭的目的。

楼主:
换向阀是开关阀的一种

楼主:
以下是引用的发言:

当然有做过.控制系统中温度的采集和控制是常见的

网友J:
楼上的朋友讲的很好,其实在一些不太重要的场合用软伺放效果很不错!最主要的是经济!

网友K:
不错,感谢大家的分享。又学到了许多

网友L:
实际上我认为如果阀门动作不是很快的话,可以采用带接近开关的气缸来实现嘛。
我是山东方圆集团的,我们的搅拌站使用的就是AIRTAC的三位五通阀来实现半开门的
成本也比较低

本人从事搅拌站的调试工作,使用C200HE,欢迎道友一起探讨。

QQ:165746929
13854601110
E-MAIL:swh8012@163.com

网友M:
俆工。你好,请教omron手编是否能删除plc中的密码。tttt.cl@163.com。

楼主:
删除可以,可程序也会被同时删掉

网友N(2003-12-28):
做过,你该去别地方找。去gongkong .com看看吧。关于组态软件的

网友O:
其实你要开关型的电动执行器,那控制起来就非常的简单,一般有到位触点输出,电位器角度输出,主要是判断执行器的开闭情况,如控制系统不是很先进的话,对中间过程控制比较困难,如用调节型的电动执行器,就可以控制过程直线化。QQ:22674876

网友P:
我在化工行业经常接触这些东西,说来说去不就是电磁阀和电动调节阀的区别吗?关于它们的控制信号就是是否开关的还是线性调节的.

网友P:
我觉得心情大姐还是比较牛的

网友Q:
在电动阀控制中,在PLC程序中用时间计算控制开度,以替代成本高的调节阀或电动执行器。应该是一个降低成本的好办法。

网友R(2004-03-18):
ok,
This is my softwaree
how can i put my picture on this messagee

网友S:
I don't konw!

网友T:
我用的电磁阀都是用PID控制来调节开度,不知各位可有什么好的见解。

网友U:
其实,用什么阀门是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来定,只要能达到要求,越简单、越可靠越好。用开关阀和调阀在硬件上来说,有模拟量信号的系统,要比只有开关量的系统要烦琐,造价要高。对于软件,系统做的比较满意可靠,不管是模拟量还是开关量都一样复杂。对于系统其设计思路、设计经验很关键。请多指教。

网友V:
看的我晕晕的
还没有理解要说什么
呵呵
不是你们说的不好
是我能力有限

网友W:
用开关阀来实现开度控制,
精度调的好吗?
好象挺烦琐的。

网友X:
请问8楼,开关阀当调节阀具体怎么用?

网友Y:
呵呵,事实上我也想过用开关阀改造成调节阀的,不过有时候需要对开关阀的电气控制回路做出修改,不过很多时候,业主都会说设计院是这样设计的,不能修改...(晕)      不过原理是可以先估量一下开关阀的开闭时间,之后将控制时间百分比赋予计时器,就可以完成开关阀的改造...当然前提是这个开关阀是必须有开闭的时间过程,要是电磁阀的话就没戏了.........    不知道小弟的构想是否正确,还忘大虾们指教........

网友Y:
哦....还要补充一点就是,如果这个调节阀的精度要求比较高,控制频繁的时候,我觉得再用这种方法可能就不太实用了,,因为,开关阀由静止到运动总感觉到有延时现象,如果在开度到中段,之后要重新控制开闭,那么这时候的时间设定就必须要预设一个启动的延时数值吧..............呵呵,因为毕竟是构想,还有太多的疑问随着深入的思考就越发出现问题....呵呵

网友Z:
可以做.但要加软件和模块.费用较高.

网友AA(2004-05-17):
在高精度的控制阀中,我看到过有用步进电机控制阀口大小的。

网友AB:
开关阀改调节阀这个思路是可以考虑的,我们在做项目的时候总要适当的对一些器件做改装,但真正实现起来恐怕不如直接买一个调节阀反而实惠。

楼主:
对于三相电源的电动阀,还有一个特别要注意的:三相电源不能缺相,否则必烧阀门。
基于这点,热继电器是必须的,不可小看。
在做项目时总对阀门,因功率小,容易忽略热继的配置,就有教训了。

网友AC:
电动阀和电磁阀:
阀芯由线圈驱动的叫电磁阀(包括先导阀),由电机驱动的叫电动阀。
电磁阀都是开关型。
电动阀有开关型和调节型。电动调节阀常用的输入有模拟量(4-20MA,0-10V。。。),频率,浮点,总线等等。8楼朋友说的江森双DO的就是浮点调节,大多数暖通空调用的DDC控制器中集成了浮点控制功能,可以直接驱动浮点调节阀;之所以这么用是因为暖通上用的调节阀实在没有什么精度要求。暖通上用的电动阀都有到位自动断电的功能,因此就没有限位输出了。
阀门应用的行业不同,对阀门的要求差别很大,在一个帖子里讨论没什么意义。
我猜楼主作的是流体输送的设备吧?

网友AD:
假如是要做調整閥 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如下面這麼做.
1. 用一個計數器.
2. 輸出頻率是 50Hz ( 為了讓電磁閥感抗均等 ).
3. 利用比較指令將一段比例輸出.
4. 由這比例得到控制力道, 右不致使電磁閥感抗變動.
5. 當然您必須先測試多少比例能拉開多少距離.

楼主:
那我说的是开关型的电动阀
因为由电机驱动,所以有一定的行程,不少朋友用此作成调节功能,也是有例子的

网友AE:
控制压力用电磁阀也可改造成比例阀,只不过要用一个压力传感器加运算放大器构成一个比较器与PI调节器以脉冲方式驱动电磁阀。如果控制流量最好用开关阀控制开度好一点。

网友AF:
发表不出什么见解,学到不少知识。
OK,顶一下!

网友AG(2004-07-07):
电动阀可不一定是电磁阀,有的电动阀是电机驱动的,不用线圈

网友AH:
那么到底是用调节阀好还是用软件控制开关阀的时间调整开度好呢?最近刚好要用到,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今天学到不少知识。
OK,顶一下!

网友AG:
用时间调整开度的好象很少。

网友AI:
各位大虾,请问你们PID用的怎么样

网友AJ(2004-08-07):
用计算时间调节开度的方法改造开关阀为调节阀 只能用在控制精度不高的地方 因其很容易因阀门的动作延迟造成受控量波动剧烈

网友AK(2004-11-04):
大家怎么总是把电磁阀和电动阀比较呢?电磁阀一般用在气动回路中吧,电动阀我怎么没有见过啊?小弟接触这行业不久,希望大家指点

楼主(2005-11-12):
呵呵,也有电磁阀但不是气动的
总之,电磁阀是线圈通电控制阀的开/关;电动阀是其内小电机运行控制阀的开/关

网友AL:
“1、单线圈阀门。一般功率较小,管径小。PLC只要设置一个输出点即可(也可再加一个输
   入点,判断接触器或继电器是否动作),给出一个输出置位信号,就可开阀;没有信号
   就是关阀。
2、小功率的双线圈阀门,多在气路中使用。开/关设置为两个输出或相反的一个输出,在
   硬件线路上要有开关输出继电器的常闭点作互锁“
请问心情大姐,这两种电磁阀可以用PLC直接驱动吗?会不会烧触点?

我选用的PLC是CPM2A,继电器输出的触点容量2A,而电磁阀是220V的,功率大概只有50——100W,但是频繁启动(8秒钟动作一次和3分钟动作一次两种),所以我用了几个微型继电器作为中间继电器去驱动。
而我早先的电气设计图纸上,PLC直接控制电磁阀,而且没有加任何浪涌保护,请问可以吗?触点没事吧

谢谢!急用!

网友AM(2006-12-10):
新手,刚刚上路,在这个驿站停一下,学习不少东西!
谢谢这么多能人,发表自己的经验和看法!

网友AN(2008-05-17):
123
2358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