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

楼主(2003-04-20):
有一套由Q02HCPU组成的PLC控制的设备,上有数字量又有模拟量,现在所有数字量输入输出都正常,唯有模拟量没有输出,不知何故?望高手指点,谢谢!
模拟量输出模块为Q62DA;原图标示0~10V,电压型
模拟量输入模块为Q64AD。

网友A:
有内部的程序吗?

楼主:
有内部程序(梯形图)
现在的故障为CPU上的故障灯在闪烁,RUN灯灭,所有的输出都没有。
哪位老大有用于传送程式的USB接口的驱动?我有GX Developer 6.0苦于没有232传输线和USB的驱动,没法把故障代码读出来或联机分析。

网友A:
你把所有输入和输出模块都拔掉,剩下电源和CPU模块,看故障还有吗?然后在逐一试验。

楼主:
上次也有类似故障,后来日本的技术人员换了CPU模块就好了,问题是为何有重复故障发生?哪位老大有USB接口的驱动或是232(QC30R2)传输线的连线图?谢谢!
gordon@es-midtec.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