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4-22):
小弟初到贵地
在下载中心下载的PLC程序用什么方式打开?用写字板与word打开都是乱码
请各位前辈赐教

网友A(2003-06-17):
文件的后缀是什么啊

网友B:
用编程软件打开啊

网友C:
首先看清是什么plc的实例,然后下载相应的plc编程软件,安装好后运行就可以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