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4-23):
欲设计一10层自动电梯,用PLC好还是用单片机好?从多方面因素考虑。。。

网友A:
当然是PLC 需要联系我desh53@sina.com

网友B:
单片机开发周期太长.还要经过可靠性实验.
我觉的还是用PLC来的容易.

网友C:
如果要实用的话,还是PLC好,可靠,
单片机你要解决的问题太多了,最麻烦的是干扰问题,特别是使用变频器或ACVV类的调速器,
不过看你怎么设计了,如果是总线方式,可以比PLC省不少线,成本可能要比PLC低点。

网友D:
两者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