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4-23):
一条comas的生产线润叶段,由北京长高公司负责前线改造!采用PROFIBUS现场总线,主站由S7 400构成!共有7个子站!在改造完成之后每次开机都要用钥匙对CPU进行(RUN-STOP-RUN)的复位,(也不懂当初谁验收的,晕)。现在经常运行好好的突然停机,CPU模块上面的内部故障灯和BUS2F灯会一闪的!经常profibus总线好好的,同时101~103子站的馈电器的SF灯也都红,晕!过后拍几下然后SF灯灭掉后,CPU复位又恢复正常!
我刚出来搞维修的,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程序可能有问题,对一些硬件故障中断等没有编写相应处理程序。另外硬件方面可能要检查一下屏蔽、接地等情况。

楼主:
其它还有什么故障?
有时候也会运行的好好的,挺掉,但是不会出现故障,复位一下就可以了,总之这套系统bug n多!

网友B:
PROFIBUS 全部调到500K以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