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控制

楼主(2003-04-27):
本公司有一台7。5KW电机带风轮启动电流为120A,考虑用西门子的软启动器后启动最大电流为100A。软启动器型号为18。5KW 38A。请问起动电流还有没有可能降低一点,而且热继电器的参数也不好选,太大了没有什么作用,小了总爱跳,,现在用的为18-26A.参数是否合适,谢谢赐教!

网友A:
不会吧???7。5KW的电机启动电流达到120A那电机还行吗?我可从未碰过过载这么严重的。

网友B:
放心用把,软软启动是时电压不是全压的,电流会降低很多,在调试的时候注意起始电压的设定,你的热继电器估计还是能用,但要往下调,电机的额定电流应该在15A左右(不知道是不是)!

楼主:
电机额定电流8A,热继电器调小,电机启动时就会跳

网友C:
以下是引用的发言:
电机额定电流8A,热继电器调小,电机启动时就会跳

怎么回是8A? 7.5KW电机额定电流大约是14.9A。
软启动器最好用小于10KW的,不然启动电流会偏大。
热继电器调到16A比较合适,如果启动时容易跳,可以改造电路让它启动时不使用热继电器,运行时再投入使用。如果还跳,要更换大功率电动机和重设定热继电器。

网友D:
应用软起动,对应于平方转矩负载,起动电压设成30-40%,或设置成限流起动方式,电流回降下来的

网友A:
各位兄弟啊软起动器的过载能力有这么强吗?主题说的电流有100多安!10KW的软起动能长期的正常运行???我是生产变频器的,我想软起动器原理上来说是变频器差不多的。但变频器过载最大也就是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