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4-28):
我用安川的G5矢量变频器做闭环矢量控制(转矩控制)时,用的是国产变频电机,在使用过程中碰到如下问题:一,在自学习通过后,接通使能信号,并进入转矩控制方式,用手转动电机轴,电机会转动起来,请注意,这时的转矩信号和速度信号都是0V,然后电机一直转动,是正转方向,查看内部转矩信号为一个负数,此数值跳动得很历害,断开使能信号后,电机仍无法停止转动,跟据此情况,可能是电机动态刹车电流太小,我将电机空载电流调小后,此现象消失,一般情况下此参数是由自学习得出,我使用的是5。5KW的电机,自学习得出的空载电流为4。5A,将此值调小到2A左右上面的现象就消失。
  二,在作转矩控制过程中,我发现在低力矩时,电机振荡得很历害,如果内部转矩信号超过10%则可正常运转。
  请各位指教,以上现象是由电机质量所引起还是由于变频器参数的原因!

网友A:
变频电机的质量不好

楼主:
能不能说得具体一点, 一般对电机都有哪些方面的要求,请指教.

网友B(2003-12-09):
是你没有设定好电机参数。有可能是编码器没有安装好使得反馈信号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C:
G5变频容易坏,建议不要采用。

网友D:
先不要考虑电机的问题,变频于通用电机的区别主要是散热和绝缘,你的问题还是先检查一下参数设置和速度反馈回路。

楼主(2004-01-10):
我换了新电机后一切正常,应该不是参数的问题.也不应该是编码器的问题,如果编码器有问题,也就无法进行自学习了.!
另,我使用的安川G5系列过程中并没有坏过一台.呵,,小弟主要从事各类机器改造和各类机器的自控系统开发.在我使用的各类变频器中.安川G系列的功能应该说是比较强大的.也很稳定.

网友E(2005-04-04):
我们全部用安的那种变频器,有五十多台,可没有一本中文说明书,出了故障很难排除,有多台变频器显示OH后,过了一个晚上,全部没有反应了,连液晶显示器上面也变成漆黑一团,请教

网友F(2005-05-13):
 OH是变频器的散热片的温度超过了L8-02的设定值或105℃以上

网友G:
谁把这个老贴翻出来的?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首先,楼主的介绍不清楚。他说是电机问题,换了电机就好了。而实际上,换电机是不是同型号的、同厂家的电机呢?如果是,那就“闹鬼”了。如果不是,那换的是什么厂家的电机呢?是不是交代清楚?
分析他所说的情况,我以为应该是变频器的自识别或人工识别问题。也可以说是电机的数学模型问题。与电机不太匹配。

网友H:
bbc   我也是使用安川的变频器  使用矢量控制。

            能留下你具体的联系方式吗?/

          我想和你交流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