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4-29):
本人在做设备时遇一个关于静止转矩的保持问题:就是电机在停止时会因负载的重量而随之转动。负载转矩最大500N·M。我想使用一刹车装置使之保持不动,大家说行吗?哪位可以提供一款,还有哪位高人有什么别的方法提供吗?要求体积小,好安装。本人先谢了。

网友A:
只有转距参数不行,还要知道线速度。

网友B:
你可以用电磁抱闸啊!看你电机是用什么来控制运行的。

楼主:
我当然知道电磁抱闸,但现在没有安装位置,线速度可调。我知道有那种变频电磁刹车电机,可要价不菲……

网友C:
刹车马达可以用困国内生产的,价格是进口刹车电机的1/N。我用过N台,有国产有台产。

网友D:
可以使用伺服電機加伺服減速機,如果使用煞車電機並不能解決您的問題,因為煞車電機並無法靜止輸出轉矩,且如果使用煞車電機的轉矩來克服你選擇的馬達的規格將遠大出您的需求,並不符合效率與成本的考量,我的建議使用伺服電機6kw加20比的伺服減速機,6kw的伺服電機的靜止轉矩為32 NM * 20 比 = 640 NM ,伺服電機瞬間可以承受額定轉矩的3倍,所以假設您的需求只是抵銷停止時瞬間的負載的轉矩的變化只要選擇2kw的伺服電機即可,如果是連續的轉矩就必須使用6kw的伺服電機了.
價格方面台灣的野力2kw伺服電機加伺服減速機20比大約13500人民幣,體積比煞車電機小很多而且易於安裝,調速範圍大,電機轉速靜止時依然有轉矩輸出,應該是您的最佳選擇.
野力電機的電郵:yeli.design@msa.hinet.net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台,我想我是不能从电气上面解除这个问题了,因为我一台机器才卖两万多一点。我还有变频器,PLC等等东东在在上面,低利润啊!谢谢各位的帮忙。我的机器两天后就要嫁出去了。

网友E:
电机与负载之间加装蜗轮减速机,但精度会下降。

网友F:
MM440有下垂功能和直流堵转功能相似大概可以帮助你

网友G(2003-06-10):
你不是用到变频器吗?把变频器换成带零速输出转矩功能的变频器看可不可以?

网友H:
你那个负载转矩相对太大了...如果用电机又加减速机...或者用抱闸电机...都很贵啦...
现在的国产货就是这样啊,成本被竞争压得太低...

网友I:
速度不高,用涡轮涡杆减速器是最佳方式.
要不,加装制动器.

网友H:
蜗轮蜗杆是可以啦...国产的基本上精度较差,而且效率出奇的低...如果可以满足那也ok啦...

网友H:
加抱闸是个选择,就是看有没有条件了..

网友J:
用大力矩的步进电机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啊。混合式步进电机的静态转矩很大的,价格也很便宜啊。xyp3214@sina.com

网友I:
15楼的弟兄在胡喷,谁的步进电机能做到500NM
何况, 静态转矩的保持需要一直使能

网友K:
安川616G5,三菱V540都有零速力矩输出功能,基本上电梯上用的变频器都有此功能,建议用V540.

网友L:
这个问题解决并不难,我见到过这样的问题,如需要帮助请
给我发邮件,hhdmywp@163.com

网友M(2003-10-04):
选用锥型电机吧

网友N(2003-11-18):
加编码器用闭环矢量控制。可保持较大零转速转矩。

网友O:
改用同步电机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P(2003-12-24):
我公司的直流伺服可以提供电气制动的功能,即电机静止可以有力矩输出。只是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样的电机?

网友Q:
大家考虑一下500牛米的扭矩是不小的。电机的电流是多大?变频器的容量是多少kVA。一楼的这些数据好象没有给出来,让我们大家乱发言了。

楼主:
23楼的朋友你没有想过我会加减速箱吗?广东话—波箱。哈哈!!

网友R:
顺便提一句ABB ACS600,ACS800系列变频器可做到零速满转矩。一定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S:
加一个制动单元就可以了!

楼主:
26楼的兄弟,看看书再说也不迟嘛。

网友T(2004-07-21):
好不容易 翻出了这个帖子

网友U:
引用 网友T:
好不容易 翻出了这个帖子
为什么要“潜”这么深的“水”?这篇帖子有什么“背景”吗?

网友U:
26楼的朋友说:“加一个制动单元就可以了”。搂主却让:26楼的兄弟,看看书再说也不迟嘛。
我感到诧异,难道26楼说得不对?我没看出有什么问题呀(就动力制动)?动力制动同样可以实现零转速发出最大的转矩的能力。当然,变频器必须具有矢量控制的功能。
至于能不能解决搂主提出的500Nm的堵转转矩,要看电机、机械、变频器等许多条件,尤其是交流电机做堵转控制,本身就很棘手。但是26楼的方案,作为动力制动,在零转速发出最大制动转矩能力,没有任何错误,说得很正确。

网友V:
kdrjl兄弟,我喜欢,每次都回的详细

楼主:
制动分为机械制动和电制动
电制动有发电制动和再生制动,
发电制动是将电动机的电源切除,接上制动电阻,电动机作为发电机工作,制动电阻做为负荷,而起制动作用。条件是电动机高速运转才有效果。
再生制动是将电动机变为发电机,将产生的电势还给电源而制动,为此必须使感应电势比加于电动机的电压还高,想制动还要增加励磁电流等办法。
加一个制动单元谈何容易。这个制动单元又是个什么样的制动单元呢?还真想听你说说,我的条件是电机在停止后会因负载的重量而随之慢慢的转动,非常慢。

网友U:
SGX先生,你好。看了你的帖子,知道了你的解决方案。1.机械制动(加机械抱闸),2电制动(能耗动力制动)。都应可以解决你的问题。受机械结构的限制,无法加机械抱闸,可以在电制动想办法。不知道你的变频器选得是什么模式的。如果是可以四象限运行的、问题也就解决了。
因为我对西门子的MM440比较熟悉,所以我知道用MM440解决你的问题是最现成的。他有一个功能,就是转速为0时,自动输出电机的最大扭矩制动。而我却很讨厌这个功能,总想去掉它却做不到。打技术热线电话询问如何解决,回答却说这个功能是特别设计的,我还很奇怪,原来是专门为解决你的这类问题而设计的。哈哈哈。后来,听说许多品牌的变频器都是这样的。也就是说,现在有许多品牌的变频器,在转速为零时,可以将电机轴通过电制动“抱死”。所以,你说的问题,只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变频器,问题也就解决了。
关于你对交流控制的电制动的理解,我认为有讨论的空间。好像你的观念旧了一点。现在大家都在采用变频器控制交流电机,电制动(或者叫动力制动)已经都采用直流母线做文章了。比如能耗制动时,采用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实施电机发电状态的制动;又比如采用整流-回馈单元时,可以将电机的发电电流反馈电网。而这些都可以称作再生制动、发电制动。只不过前者是消耗制动的能量,后者是再生利用能量。

楼主:
我知道有这样的变频器,但厂家只给我不多的银子.
当我看到变频器的广告上说某某的变频器可以提供0速转矩,我想当然那并不是能加制动单元可以解决的.因为每个变频器都可配制动单元的.

网友U:
你要的这个功能也可以自己“制造“,比如采用矢量控制方式的四象限工作模式,变频器加制动单元就是一种模式喽。

网友W:
各位大虾,小弟有一难事请教.  我用的失量电机是采用三菱F540变频器控制,另有电流控制位置闭环反馈,但是往往在高速时死机.过电流故障!

网友U:
TO:流沙河
你用的三菱变频器?矢量控制?那么,首先要确认她是不是真的矢量控制,如果是,它应该具备在额定转速以上运行是恒功率特性,如果不是,则它就是假的矢量控制了。对于真正的矢量控制。在高速时它可以根据负载情况,自动运行于恒功率特性,如果你的电流限幅正确,它不会过载。
一个是真正的矢量控制;一个是准确的电流限幅;两个条件就能保证电机在整个转速范围内不会过流。
电机也要具备匹配的条件。

网友X:
矢量控制就一定恒功率吗? 矢量算法也是通过各种反馈信号计算补偿实现各种需求的,如恒功率,恒扭矩。没有闭环也能用矢量算法呀!

网友U:
引用 网友X:
矢量控制就一定恒功率吗?矢量算法也是通过各种反馈信号计算补偿实现各种需求的,如恒功率,恒扭矩。没有闭环也能用矢量算法呀!
当然了。交流变频矢量控制,思路就是对受控电机建模,将电机的定子交流电流折算成类似直流电机励磁电流和电枢电流两部分,在这样的数学模型控制下,使交流电机的调速获得和直流电机一样的特性。这就是交流变频矢量控制。

交流变频矢量控制,根据电机的铭牌数据由变频器实施自动识别,建数学模型,具有激磁电流、转矩电流两部分合成电机定子电流,它的最显著的表征是当电机转速超过额定转速以上时,可以实现恒功率调节的弱磁升速特性,而且是自然的。这一点与直流调速特性是一致的。(额定转速以下,表现为恒转矩特性)

有一个概念需要澄清,就是交流变频矢量控制可以开环控制。其实自动化专业的人士们都知道一个常识,开环控制何以实现给定与实际值的跟踪调节?交流变频矢量控制,可以实现两种闭环反馈方式的调节,即转速反馈控制与频率反馈控制,因为转速反馈的传感器在变频器的外部,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闭环控制”,而频率反馈的传感器(电压电流检测元件)在变频器的内部,所以有人习惯称之为开环控制。其实,前者是看得见的闭环,后者是看不见的闭环。这里确实有一个概念的问题。

补充:如果交流电机变频控制是采用V/F控制,就是开环控制了,这种控制是根据交流电机的转速与频率关系实施的给定控制。

网友Y:
可以用ABB变频器DTC直接转矩控制,可以满足零转速满转矩(100%转矩)

网友Z:
长了知识!

网友AA:
我理解为静力矩是指变频器不运行的情况下对电机有个止动的保持力,并不是指停止过程时的制动力,目前我还没有发现有哪款变频器具有这种类似伺服的特性。用机械上来处理可能比较好,好像蜗杆传动不具有可逆性(传动效率低一些),不知行不行请指教。

网友U:
如果只是理解静力矩是指变频器不运行的情况下对电机有个止动的保持力的话,那么西门子的mm440就具有这个功能了。因为我现在就用着这个品牌的装置,所以知道有这个功能。而且我听说其他的品牌也有此类功能。没有用过,具体并不知道都有哪些牌子的变频器有此功能。也就是说,停机状态有止动功能的装置,现在并不新鲜,好像称之为“停机励磁”功能。在西门子工程型的装置里,这个功能可以自己设置呢。

网友AB:
换个带自锁的减速箱,不就OK了

网友AC(2004-12-01):
如果静力矩是指电机不运行的情况下对电机有个止动的保持力的话,
这通过电路实现的话,最高能达到多少?(与电机额定扭矩比)
期盼ing!

网友U:
引用 网友AC:
如果静力矩是指电机不运行的情况下对电机有个止动的保持力的话,
这通过电路实现的话,最高能达到多少?(与电机额定扭矩比)
期盼ing!
是电机的额定转矩。停止转矩=100%电机额定转矩。起码西门子的、ABB的可以做到。

网友AC:
是电机的额定转矩。停止转矩=100%电机额定转矩。起码西门子的、ABB的可以做到。

这样,电机不会过热吗?!

网友U:
当然不会,是安全的激磁电流。

网友AD(2005-01-09):
请教kdrj:四通公司步进电机带动工作台到位后对产品加工,沿前进方向受一个气缸反向推力,偶然会有工作台被推动现象(概率大约为1/500)l,请教,可能是那些原因?

网友U:
引用 网友AD:
请教kdrj:四通公司步进电机带动工作台到位后对产品加工,沿前进方向受一个气缸反向推力,偶然会有工作台被推动现象(概率大约为1/500)l,请教,可能是那些原因?
这个我可没有经验。而且太偶然了。加止退机构呢?

网友AE:
引用 网友AA:
我理解为静力矩是指变频器不运行的情况下对电机有个止动的保持力,并不是指停止过程时的制动力,目前我还没有发现有哪款变频器具有这种类似伺服的特性。用机械上来处理可能比较好,好像蜗杆传动不具有可逆性(传动效率低一些),不知行不行请指教。

安川G5手册中讲到,在带PG反馈矢量控制时,变频器电机就是一套简易伺服。
零速时能够产生电机100%的力矩。

有兴趣可以到http://www.yaskawa.com.cn下载说明书

网友AF(2005-04-18):
好玩!男的还挂个女的头像!骗我上当,有点可恶!

网友AG:
引用 楼主:
本人在做设备时遇一个关于静止转矩的保持问题:就是电机在停止时会因负载的重量而随之转动。负载转矩最大500N·M。我想使用一刹车装置使之保持不动,大家说行吗?哪位可以提供一款,还有哪位高人有什么别的方法提供吗?要求体积小,好安装。本人先谢了。
我们用LENZE(伦茨)或KEB(科比)的制动器来机械制动,其体积也比较小,只需装在电机的后轴上,24V电源(得电时制动),如果你考虑机械制动的话不妨一试。

网友AH:
用制动电机

网友AI:
SEW减速电机带制动器,制动转矩可选择;已经广泛应用与各种起重、起升领域。

网友AJ:
大家好,帮我也指点指点好吗?
我现在需要一个动力机构,输出转矩要≥3N·M,有停机制动(刹死),转速:100r/min。尺寸越小越好。有什么方案吗?谢谢。

网友AK(2005-09-03):
是不是可以选用500n.m力矩电机.见笑 !

网友AL(2008-11-04):
不知道LZ的设备是什么用途,我们公司的设备都是使用磁粉刹车张力控制加司服控制。而且现在小型的国产磁粉刹车也就几百块,很便宜的。

网友AM:
没必要搞那么复杂,只用普通的抱闸就可以,再结合变频功能,就满足你的要求,我前些天刚刚用直流做了个,效果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