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4-29):
本人菜鸟,刚在做工程。用的是FX2N-128MR,模拟量输入用FX2N-8AD,请高手指点,如何读取模拟量输入?

网友A:
手册上有的,很简单,看看三菱的特殊模块手册,上面还有例程

楼主:
谢谢了,可是我现在手上没有这本手册啊,只有三菱的使用手册。它只说用FROM/TO指令控制.......还是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B:
本工控网站就有。

网友C:
就是FROM读入,TO写出,FX2N-8AD说明书一定有.还有例子

楼主:
谢谢大家,尤其是那位叫“秦时明月1475“的朋友。不过有句程序我不是很明白,FX2N-4AD里面:FROM KO K29 K4M10 K1   什么意思?

网友D:
你应该不止搞不懂这一句,因为全部例程的几句只要看懂一句就可以懂全部了,关键你要知道特殊模块里缓存地址的含义,2AD、4AD、8AD各不相同。应该是从29#地址读出高位字到M10~M17,一个字节。

楼主:
是啊是啊.....那么K4M10或者K2M10中的K4,K2是不是有什么特定含义?

网友D:
K4=8位
K2=4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