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问题?

楼主(2003-04-29):
LOGO问题?
请问各位大虾,我是刚学pc上的logo软件使用,但是不会用线把他们连贯,都没线,怎么样连接,并且不会写编号?可不可以教我?WINNERPRO@21CN。COM

网友A:
有手册的啊,或者向西门子的商家要相关资料

网友B:
其实商家是有中文的。

网友C(2008-04-19):
有一LOGO230R长期未用,开机后只显示No Progrom,不工作是什么故障?

网友D:
No Progrom  说明 LOGO内的程序没有了;
重新写个程序进去就行了;

网友C:
LOGO!230R上面按键全部不起作用.只显示No Program.程序写不进去.

网友E:
有一款老的好像要几个键一起按的
多按几个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