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道定义 I/O

楼主(2003-05-04):
看了一些工控的接口.我始终不明白通道的确切定义.
  另外,想问一下可以利用A/D的两个通道,提高A/D转换的位数而提高转换精度吗?如果可以,硬件如何处理呢?
恳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的
不过得不尝失
一般可通过修改通道的工程参数提高转换结果的精度
要不就用精度更高的模块

网友B:
当然可以,如果你的精度提高了,就会降低你的采样速率,硬件上你直接换更高精度的A/D芯片就可以了
                波波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