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问题,想请教

楼主(2003-05-05):
请问,单板电脑如何将其扩展多个pci插口,想请问如何用线接来扩展

网友A:
adventech有类似的模块
不只可不可以用在但班机上

网友B:
[原创]
单板电脑上好象有PCI接口或者是PISA接口,插上一个多串口卡就可以了。
  MOXA  4/8串口好象就1000多一点,我这里有售
专业、高效、服务、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