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3-05-05):
最近安装一个设备,要求用侍服电动机拖动,信号反馈用齿条带动编码器。现在在齿条自动返回上出现问题原来

我们是用坠砣使齿条自动返回,现在在技术要求不允许用坠砣,那么如何实现齿条的自动返回呢? 是否有编码器

与电动机同轴的设备?或者相应的解决方案请指教。

网友A:
用增量型的编码器啊,别用绝对型的

网友B:
以下是引用的发言:
最近安装一个设备,要求用侍服电动机拖动,信号反馈用齿条带动编码器。现在在齿条自动返回上出现问题原来

我们是用坠砣使齿条自动返回,现在在技术要求不允许用坠砣,那么如何实现齿条的自动返回呢? 是否有编码器

与电动机同轴的设备?或者相应的解决方案请指教。

解决的办法很多,不过要看实地情况。

网友C:
你好!
你完全可以将编码器安装在电机上,只是要求电机是双出轴的,这样的编码器很多,倍家福。。。很多,如有需要,可以和我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