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5-06):
各位大侠,小生有礼了。请教诸位大侠:如何在串口文本同步模式中,接收以STX开头,ETX结尾的不定长字符串。采用电缆直接联接电脑与设备。无软件捂手。字符串最短长8字符,最长256字符。如果接收到正确的字符串,就发送一串长度为8的命令字符串给设备,表示收到无误码。我在BCB中用MSCOMM控件定时查询方式频繁出错。但反过来却很正常,即电脑发送不定长字符给设备,接收设备发送来的定长命令串则不会出错。哪位有好的点子或建议,小生不胜感激!

网友A:
用编程实现,将OnComm事件设成接收1个字符就触发,你可以编程判断是否结束,如结束则做处理,如没有结束,则将收到的字符保存到一全局变量,并与以前收到为完成的字符串叠加,直到有结束符(或第二串字符的起始符)为止。

楼主:
yujie先生的方法有效,我用yujie先生的方法已成功地解决了问题。只是我在OnComm事件中用我写的一个字符串处理子程序时出错,而这个子程序在发送的OnComm的事件中用起来正常。没办法只好将此子程序代码嵌入接收的OnComm事件中,立马正常,郁闷呀......
yujie先生,看下面的文字,不要吐:*^^*
我对你的敬仰之情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我对你的感激之情比喜玛拉雅山还高,比马里亚纳海沟还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