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5-06):
大家好,我的项目是用vb6.0实现pc与modem的通信,现在因为条件限制,我用一台pc一个modem,进行自发自收,在做测试时好像可以,真的是可以的吗?具体应该再怎么做?请多多指教!谢谢了!!

网友A:
帅哥,我正好也在搞.自发自收是可以,但是实际不一定对,对此我也正郁闷着.我是和单片机联的.咱们可以交流交流.hughchen@benq.com

楼主:
很好,谢谢!
我想问一下,作自发自收时,你拨什么号呢?我一直不懂这个,其实我懂得极少,但又要用它作,所以我应该比你郁闷:)没办法,也许我们可以交流一下:lyneve@tom.com
我很迷惑!

楼主:
我说错了,我的应该是:lyneve@gkong.com,不好意思!
我很迷惑!

网友B:
我个人认为只用一个PC和一个Modem做不太现实,最起码需要2只 M 。

楼主:
也许吧我现在在做跟外线通信的,就是一PC一M入网,能拨号但还不知道怎么在PC控制上实现电话接听。原先我做自通时可以得到正常的状态回应。现在有个问题是 :我要怎样在使得M的状态反映在PC上,比如说:在拨号时如果是空号,电话上会有语音提示,但是在PC上怎么反应呢?VB程序应该怎么做?
我很迷惑!

网友C:
各位高手,我想有Q系列的QJ71C24-R2与智能摸组联系,用MODBUS 怎么连,只能外设支持MODBUS,能否把字符也从C24 传到智能外设??很迷惑.请高手指点!

网友D:
可以设成自动应答
[fly]至少应该用2个猫,对方一个设置成自动应答方式,具体请看AT指令,这边的pc就可以收发数据了,我就是这么应用的,很可靠的。[/fly]

网友E:
看看AT指令,很简单和普通的串口通信无多大差别只要把MODEM设成自动接听就行了

楼主:
我把通信功能实现得应该说是差不多了,可就是在实现传真功能上出现问题了,怎么样才能实现文件的收发呢?
我很迷惑!

楼主:
你好!
收发数据?那有包括文件吗?我想收发文件,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不行,AT指令集上我没看到有关的命令啊
我很迷惑!

网友F:
呵呵
你是怎样自发自受的,小弟也想学学啊,请大哥教我,我的机子上也有一 MOD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