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5-06):
最近我们想买一批微电机
我们对微电机的稳定性要求较高,不知道现在市场上的微电机在旋转时每圈所花的时间大概能稳定在多少豪秒以内?(误差为多少豪秒?)这种微电机的稳定性由哪些因素来决定呢?

网友A:
速度慢的话请使用步进电机,速度快的话请使用无刷永磁电机。误差精确到微秒都行。

楼主:
deyun 您好,能否详细介绍一下?
速度快慢对我们无所谓,您所说的步进电机和无刷永磁电机都能达到微妙级的差别吗?能否稍微解释一下这两种电机的原理?(什么是步进电机和无刷永磁电机?)
如果我在电机上绑上一小物体旋转,稳定度会收到影响么?

网友A:
步进电机是一种将电脉冲转化为角位移的执行机构。您可以通过控制脉冲个数来控制角位移量,从而达到准确定位的目的;同时您可以通过控制脉冲频率来控制电机转动的速度和加速度,从而达到调速的目的。步进电机分三种:永磁式(PM) ,反应式(VR)和混合式(HB)

无刷永磁电机是通过控制电路产生旋转磁场拖动永磁转子旋转,控制旋转磁场的速度可以达到调速的目的。

在电机上绑上一小物体旋转,稳定度不会收到多大影响。

网友B(2003-06-13):
deyun说的不错!我觉得步进电机的精度更高,我知道有的步进电机可以转很快3000~6000rpm。有E_mail吗?交流一下xiaoyp3214@sina.com

网友C:
我觉得楼上的几位弟兄说的有问题,细分后的步进电机转速平稳性有问题
直流伺服的低速稳定性是最好的
当然,这取决于你所供给的DAC信号稳定性
这种微电机也能做到非常小
顶楼的弟兄若有需要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E-mail:    clarcklou@sina.com

网友D:
CDROM机上的主轴伺服电机,人家控制的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