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05-06):
ZWK-2型无功功率补偿仪的接线图,有内部电路图最好,谢谢!

网友A(2003-07-26):
回答
UB- UC- 1- 2 -3- 4- 5- 6 -7 -8 -9 -10- IA- IB  (1-10接接触器,220V时接触器另一端接N,380V时接触器另一端接UA,IA IB接电流互感器,UA,UB,UC为三相电源,电流互感器不能取自UB或 UC相)

网友B(2007-11-22):
好有用啊,感激之极